入魔新人求问各位大神几个问题,关于GPS支架、调试方面

楼主(2015-11-02):
我自己配了个F450 + NAZA-LITE的四轴,已经可以飞起来了
但是问题还很多,而且第一天就严重炸鸡了一次
有些疑问我搜索后没有找到具体答案,可能是我搜索水平太差,所以想问问大家

1. GPS支架如何固定在机身上最好?如果直接螺丝上死,会不会有可能导致炸鸡的时候支架把机身弄坏?
2. 我是3S 5200毫安的花牌电池,电压报警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
3. 调试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方便的给电机、电调、飞控供电的方式?总是插动力电感觉很麻烦。
4. 我用的AT9遥控器,在玩模拟器的时候,能不能不用电池,而是使用插座或者电脑USB供电?
5. 起飞的时候机机会往右偏,而不是直线起飞,如果往左打方向可以调整回来,导致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网友:
你的问题一个个来回答第一个gps支架就是一根3mm左右的碳棒我想它收到冲击力太大会断点不至于吧鸡架弄坏

网友A:
1. GPS支架如何固定在机身上最好?如果直接螺丝上死,会不会有可能导致炸鸡的时候支架把机身弄坏?

我也玩过你这样的,我是用大疆送的双面胶粘的就可以了

2. 我是3S 5200毫安的花牌电池,电压报警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

BB响设置成3.7就可以了
3. 调试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方便的给电机、电调、飞控供电的方式?总是插动力电感觉很麻烦。

这种基机就手动,准备你想搞成精灵2那样的开关的?

4. 我用的AT9遥控器,在玩模拟器的时候,能不能不用电池,而是使用插座或者电脑USB供电?

这个我没玩过,难道电池不是用的吗?接个线连电脑难道还方便吗

5. 起飞的时候机机会往右偏,而不是直线起飞,如果往左打方向可以调整回来,导致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不知道你是什么模式起飞,如果是姿态可能是你的机身的重心没找好

网友B:
第二个你要看你飞的距离的远近来设定报警电压比如说在100m之内3.6就行了要是远了就3.7或者3.8就行第三个赖特飞控好像只能是先供电在接usb第四个at9没玩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GPS支架如何固定在机身上最好?如果直接螺丝上死,会不会有可能导致炸鸡的时候支架把机身弄坏?

我也玩 ...

太谢谢了,帮助很大
我明天机臂到了重新找一下重心!
昨天把机臂摔断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你要看你飞的距离的远近来设定报警电压比如说在100m之内3.6就行了要是远了就3.7或者3.8就行第三个赖 ...

谢谢!现在还没玩航拍,肯定不超100米,不过稳妥起见,我还是设置3.7吧!

网友:
上面都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还没玩航拍,肯定不超100米,不过稳妥起见,我还是设置3.7吧! ...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