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电池 请教点最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想自己做电池  请教点最基本的问题   20C的电池并联  是不是就变成40C的了 ?
你们组装电池的那个电子板是自己做还是买的现成的 哪里有卖的  只看到有卖电芯的

网友:
额      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收索自组电池

网友A:
我刚组了两块,配件淘宝上搜HRB电池,他家专做电池,也卖热缩膜,接线板,平衡头

网友A:
电芯一定买电极转镍的,好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芯一定买电极转镍的,好焊接

你测试他的电芯质量咋样

网友:
我买的电芯不行虚的太大

网友:
20c并联两个还是20c。
但是放电电流大一倍,因为容用大一倍,c数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他的电芯质量咋样

25c3300的,只在家飞了一块电,暂时还算满意,成本3s的60多点

网友:
C数不变,电流X2

网友:
嗯这样接容量变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组了两块,配件淘宝上搜HRB电池,他家专做电池,也卖热缩膜,接线板,平衡头

谢了哥们儿  回头我搜下  相关信息  老是买不到合适的电池  索性自己做  我 用在sky max X8四轴上  因为有8个马达  所以搞不懂多少C合适  原装电池4s  50C的  6500MA    想自己搞个10000MA  的

网友:
我的电芯今天到,今天做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组好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去你还真快   我原理还是有疑问所以暂时还没组 等不及了先买个成品顶着 我差点搞错一个问题   原来电池容量串联起来不会增加  我以为4块2500的组起来就会是10000的了     到现在我还是理解不了这个为什么  买电芯就比成品便宜20块  索性买成品吧  你哪里买的电芯质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