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minimosd刷泡泡老师固定翼汉化固件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5-11-03):
刷的2.2的plane的固件
和泡泡老师的中文汉化的字库。

但是有两个问题
1是离家距离没有了。在配置里面是配上的。
2是屏幕地平线上有个显示,这个显示在配置里面是没的。尝试过把界面上所有显示都删除了,这个还是在。。刷英文字库的时候显示的是PM    0M。

谢谢先。

网友:
设置位置的地方需要使用的参数前打勾

网友A:
左边对勾一个个的去掉,看去掉那个对勾没这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对勾一个个的去掉,看去掉那个对勾没这个显示。

泡泡老师,昨天这个尝试过了。我把所有的勾勾都去掉了。
这个还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