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2015-11-03):
有乐迪9小飞手欧姆图传。穿越210

有一个摄像头。不知道怎么链接和需要哪些材料。才能fpv。听别人说要焊接js头
求穿越大神帮小白

网友:
需要一个图传发射系统 一个图传接收系统 一个显示器

例:   Aomway 200mw  +  鹰眼锐视旗舰版 (接收+屏二合一)

网友:
欧姆的图传一般有电压输入和输出。输入一般12V,如果3S电池,焊个JST头接机身分电板就行了。4S以上接bec 12v。
输出部分就需要看这个图传是多少v输出,以及你的摄像头是多少v电压的。如果都是12v,那直接对接就行。如果不相同,那就分情况
1,摄像头12v,图传5v输出,无法对接,图传输出废弃(红线不接),摄像头从分电板接电
2,摄像头5v,图传12v输出,也无法对接,摄像头接bec 5v供电。图传的12v红线输出也废弃。

网友:
欧姆威图传发射一般都是7-16V供电,210穿越应该3s供电吧!直接焊一个jst插头去图传就行了!摄像头看你用几v的,普通摄像头12V,图传发射上直接有供电输出。我修过一个欧姆威发射,供电有个跳线,可以5V12V切换,具体接发淘宝找一样的图传一般卖家都附接线图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正确连接设备,一定搞清楚供电关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