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APM 校准不了水平 求助各位高手…………

楼主(2015-11-03):
新入手的APM  校准不了水平 求助各位高手………… 地面站,APM,还是不行,高时显,的时候 作者:gougl 5757 再怎么校准水平都还是不行,总是要偏10左右
还有就是校准遥控的时候油门在最低但是地面站显示在最高。。。。。推到最高时显示在最低,怎么破?????

网友A:
你是装在鸡架上校准的还是校准完了在装的还有遥控通道明显是反了到遥控器的通道正反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拔了电源重新插电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装在鸡架上校准的还是校准完了在装的还有遥控通道明显是反了到遥控器的通道正反里设置一下就行了

还没开始装机。我用的乐迪at9 能设置反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开始装机。我用的乐迪at9 能设置反向吗?

乐迪没玩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没玩过不知道

好吧。。。。谢谢
我再上网搜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
我再上网搜搜

油门在控里设置反向,水平用新版地面站,有水平单独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在控里设置反向,水平用新版地面站,有水平单独矫正

已经设置好反向,地面站用的1.3.32,就是单独校准后也差那么一点水平

网友:
在飞机上校准差一点很正常

网友:
机机上正常    不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