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osd

楼主(2015-11-03):
大白求助大神,NAZAV2-鹰眼1+-5.8图传,想问miniosd那四根细线都接哪里?多谢指导!

网友:
还是用非凡N2的OSD把,可以看到飞控所有信息

网友:
最近也在鼓捣OSD  等高手做答

网友:
上图看看 说的明白

网友:
没有这个的使用说明吗

楼主:
四根都接上了图像信息都有,还没试机不知道数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