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最大可以携带多大电池?

楼主(2015-11-04):
有的人说可以放8000mah的电池。

可以吗?

不知道x8内部空间是否可以放开比如说APM飞控等一些FPV设备,再加上一块大电池,来玩FPV

大家觉得呢?

网友A:
FPV,2块22003S并联,不飞太高,30分钟可以,15%油门巡航,飞的很休闲,关油门也能滑翔很久。

网友(2017-03-16):
不错不错 帮兄弟顶起

网友(2015-12-06):
引用 楼主:
我的首飞后3s 4000mah的电池。70% 油,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感觉时间不够。

如果是减油滑翔的话,感觉30 ...

朗宇2216,加高电机座了,用的9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2块22003S并联,不飞太高,30分钟可以,15%油门巡航,飞的很休闲,关油门也能滑翔很久。 ...

我只用单块4000mah的电池目前。

70%的油,巡航时间才有15分钟。没飞控。。。。是不是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3S2200电池,不带飞控微风中巡航30分钟,估计其中10分钟以上是关油滑翔状态,要飞时间长就带小电池,可 ...

我的首飞后3s 4000mah的电池。70% 油,空中飞行大约15分钟。感觉时间不够。

如果是减油滑翔的话,感觉30%油都可以了。但是还没有试过能飞多久。

另外,你的3s 2200的电池,加电机增高了吗?我的增高了,加8040的浆。

楼主(2015-11-04):
引用 网友B:
我用3S2200电池,不带飞控微风中巡航30分钟,估计其中10分钟以上是关油滑翔状态,要飞时间长就带小电池,可 ...

很有道理啊!

听说重量大的电池,虽然容量大,但是续航时间随着重量递增,遇到波峰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据说两块5200mAh并联 照样飞得好好的,就是降落要比原来快一些。

天啊。。
这都10400mah了。冲浪者x8 能带这么重的电池吗。。有点怀疑。空间应该不够吧

网友C:
可以,据说两块5200mAh并联 照样飞得好好的,就是降落要比原来快一些。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这块飞机载重量不错

网友:
我用过3s5000,能飞半小时,关油可以滑翔,再重了应该不太好飞了

网友:
1w的电池都放过

网友:
本人3s 4500

网友:
5000的电池能放下,1w的电池怎么放的下啊。

网友B:
我用3S2200电池,不带飞控微风中巡航30分钟,估计其中10分钟以上是关油滑翔状态,要飞时间长就带小电池,可以不要的设备全部拆掉,重量是关键,追求大容量电池有点盲目,重量大效率低,超重基本不能滑翔了

网友:
用过 5000 3s   再大 的  最好起落架起飞    不然手抛起飞有点费劲吧

网友:
我带过3s 5000

网友:
建议是两颗两块5200mAh ,一颗位置固定 一颗移动可调节重心,如果是想增加电池容量也是可以,但是你的重量不能太重。超过重量一样没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