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KT板飞翼-XXD2212 kv1400 8060桨

楼主(2015-11-04):
又是无聊的时间,一直没有玩过飞翼。做个飞翼玩玩吧~!

用剩余的KT板就这么开始了,没有尺寸标准凭着感觉在做。
机翼是分二段每段二片拼成的,哎~节约点好,虽然用板拼凑但是胶棒就多用了。
方便对折时候有弯度
对折时候薄一点二面都削薄点
制造的垃圾

准备合并了,没有放置加固,就简单的kt板做的支撑放里面
放一起看看效果
机翼两边装上好看多了
这是副翼舵3厘米宽
穿线这是准备装灯的
开始左右机翼对接合并,只放了一个很短的杆(鱼竿前几节)和一个一次性筷子做简单的加固
准备做电机座
感觉很快就能飞了
电机座装好了,开始装灯了
翼尖装的是贴片LED
又找来些拆的LED白色的装机肚地下的
二个白色的LED,机肚裁了一块板做了加固
完工基本好了,就等着试飞了。还有一部分照片不小心删除掉了有副翼和舵机的安装。
这二张照片是第二天晚上试飞的。飞翼是11.2号晚做的打算3号试飞一直没有时间,只有3号晚去稻田试飞了,非常的稳定开灯一块电池飞了20分钟,单节还有3.7v剩余,基本都是再飘的 。配置XXD2212 kv1400 8060桨   2200ma25c电池  。飞翼测了下长度有1.4米,试飞先前手抛了下调整了下电池位置(调整重心)。白天加FPV设备爽飞了。

网友(2016-08-25):
请问舵机固定方式~

网友:
我做的一米翼展的三角翼…用1300的电池!30电调…电机2212/2200kv 的…用六寸桨…只能飞4分多钟

网友:
学习了。2212 1400 kv的 8060桨 3s 2200mah, 竟然能飞20分钟。话说我的冲浪者x8也是这个配置,也是20多分钟。

不过我的冲浪者x8是 8040桨其他都一样。问题是如果飞机一直满油飞,电机会烧坏,已经烧了一个 朗宇 2212的飘过。。。

问下,你的kt机能拆开机翼吗,方便携带吗?

网友(2017-01-11):
太厉害了这个手工,有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好手艺  问下重心在那个位置?用手抛找重心,对机子不好吧

网友:
这个叫什么飞机呀!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2019-01-30):
真不错,来段视频更好!!!!!

网友:
灯很漂亮,请问led灯的供电方式?从电池直接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