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失控返航遥控器设置

楼主(2015-11-04):
天七控,油门最小数值在MP里显示1018,APM失控保护值975,我并没有在遥控器校准时特意设定低油门值(当时忘了),后来测试失控返航时(关掉遥控器)失控返航功能也能成功切换,试验了几次,都成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关掉遥控接收机就没有信号了,油门为0,比飞控的975失控值低当然触发失控返航了,这属于飞控的失控返航。还有一种是遥控器失控保护,如果接收机没信号或低于保护值就触发失控保护使某一通道根据你提前设定的值输出信号。一直飞APM PIX都是用的飞控的失控保护很好用,富斯的遥控本身不带失控保护。

网友A:
你在调参软件上连接好,然后关控看看油门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调参软件上连接好,然后关控看看油门值是多少

关控油门值当然是0了

网友(2015-12-17):
关闭遥控器,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各个通道为什么样子,比如5通道设置pwm输出为0,那么在电脑上设置5通道输出为零的时候为返航模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