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iPhone4液晶屏 改富斯9背光 已刷ER9X

楼主(2015-11-05):
前提必须是刷过er9x的才可以改。我的富斯9已经刷er9x很长时间了,夏天的时候经常飞到天黑才回来。设置的时候感觉不方便,但是又不想改冷光的,回来想想用坏的手机屏改吧。手机的液晶屏背后都有一块led发光板。找了下iPhone4的正好直接可以装进去。

最详细的刷er9x教程转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938&highlight=ER9X

坏的屏,不过背光板没坏可以用,修手机的地方这种屏很多
液晶屏的背光板已经拆了很简单,不过LED灯条还在液晶屏上面,粘的有点牢固,取下来要小心。
风枪加热手术刀慢慢就取下了
焊上线 接可调电源点亮了,可是需要超过12v的电压才可以点亮,一般控里面3s最高也就12.6v啊,看来要改。
研究了下,这个灯条是6个led发光管串联所以电压高,找来细细漆包线把电路改成3个串联然后再并联这样电压就降下来了。
ok 7.8v就点亮了,直接装控上加个限流电阻就可以了
焊接的线头处理下用热缩套管,线很细小心的套好了
装在背光板上面试试很亮了,接下来装控了。
这块黑色的海绵前面就是控的屏幕  ,测量了下正好削掉前面的小海绵,背光板刚好和它厚度一样
关键的一张照片背光板是怎么放在屏上面的没有了,哎手机内存卡要坏了好多照片都只能看到一半。口述下,背光板放屏的后面大小是刚刚好的。上面几张是焊接控制背光的电路,可以看我上面转载的5imx教程。
控后的下载口
装控亮了。er9x可以设置低电压背光闪烁  计时器到时闪 操作摇杆闪等设置。总的来讲还是er9x功能比较强大,特别是混控我最喜欢了。背光特省电的

        录了段视频看看

网友(2015-12-14):
不错顶了再看哈

网友(2015-11-08):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不转英文,换中文控了

那就没办法了,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B:
改的不错。之前也用手机里面发光二极管改过

网友A:
高手啊,曾经也用过这个控,不会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曾经也用过这个控,不会刷

我可以帮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不错。之前也用手机里面发光二极管改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帮你刷

玩不转英文,换中文控了

网友:
技术贴啊,顶一个

网友:
所谓的神控  入门第一个控,到手了自己刷 固件然后改装背光和刷机引线

网友:
废物利用不错超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