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5-11-05):
       这段时间apm2.6刷了3.31固件不好用想刷回3.15,却出现一连串的问题。我是从官方网站下的3.15的固件,没有直接从mp刷固件。刷到failed upload报通信错误。之后蓝灯不亮了。怎么链接蓝灯都不亮。重新刷了2560和32u2的bootloader虽然能连接电脑。但是还是无法刷固件蓝灯也不亮。2560和32u2都正常。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且我还把我另一块apm2.8的也搞成这个样子。请教高手指点。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端口,跟波特率选对没有!!波特率115200

已经解决。是电脑系统出了问题。mp软件已更新就连不上了。用3.31一下版本不更新就能连上。已更新到最新版本只能连一次。再连第二次就再也连不上了。我三个apm2.8和2.6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就说明不是飞控和波特率问题。是软件更新出的问题。

网友:
换根线试试呢~~~

楼主:
换了三星手机的线。所有能想到的,包括泡泡老师教程3.3∨电压也检测了。

网友:
没用过的只能路过

网友:
会不会是飞控本身问题呢?

楼主:
嗯。我也感觉是飞控问题。可是一连换了两块2560都是蓝灯不亮。3.3V电压也有。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学习 咯,共同进步……小手一挥,牛逼到手……支持楼主

楼主:
已经查出问题所在了。是刷写器不行。再就是2560有两个脚是虚焊的,一开始焊接时都用针调过的没有检查出是虚焊。后来是用自己制作的小起子插到两脚之间一挑就开了。真是好一阵子的折腾。蓝灯亮,也能刷固件3.15。可是问题又来了。刷完固件上电,A、C灯快速交替闪烁说明自检能过,然后A等慢闪,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地面站连不上。还是报连接失败。为什么能刷固件却连接不了地面站那?求解!!!

网友A:
看看你的端口,跟波特率选对没有!!波特率115200

网友(2015-12-10):
我也是新手 爱莫能助啊

网友(2017-07-03):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出问题所在了。是刷写器不行。再就是2560有两个脚是虚焊的,一开始焊接时都用针调过的没有检查出是虚 ...

同样的问题,一直显示通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