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七控电

楼主(2015-11-05):
请教天七控电能否放电,已经坏了好几块了,都是新电池冲一次没用完放那里一段时间鼓包,请问能否有解决办法

网友:
表示 没遇到过

网友:
把鼓包的换下来,装上新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天七老老实实用充电电池吧,好用,省很多麻烦,俺用的爱老婆。每周飞2.3次,每次一块5200的电池,差不多两个都不用充。

网友A:
不用的时候保存3.8v   我控点两年了  天7的  一点事没有

网友:
不一定要锂电池啊,兄弟

网友:
锂电池就这样子充满电不能放置太长时间,建议你如果长时间不用还是放电。

网友:
不关控,放掉电咯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天七控电能否放电,已经坏了好几块了,都是新电池冲一次没用完放那里一段时间鼓包,请问能否有解决办法 ...

是想放电但没有平衡口怎么放,这不正在请教这个问题,各位回帖能否切入正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的控电都没有出现过你说的状况啊    很好用  为什么会鼓包呢 是不是你用的太狠了  不要过放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需要补习一下电池的基础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时候保存3.8v   我控点两年了  天7的  一点事没有

正解

网友(2016-01-09):
1.2的镍氢电池  多好!

网友(2016-03-05):
存储时保持3.8-3.9V

网友(2016-04-07):
我的也是天七

网友:
用什么电池就吧供电模式记得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