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大神帮忙选开源云台控制板带飞越云台的无刷直流...

楼主(2015-11-05):
想入手一个开源的云台控制板,现在已经有买了飞越的云台,不知道款云台控制板能带飞越的无刷直流电机,自己不敢瞎买(怕烧毁~~~  ),请大神吧友们给推荐几款开源的云台控制板,妹子在这谢过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个!d=====( ̄▽ ̄*)b

网友A:
云台电机不用太大,一般都用2212的

网友B:
storm 32 就可以的

网友C:
哇妹子奥,爆照送你一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妹子奥,爆照送你一块板子

那我照片太不值钱了,就一块板子  ,你倒是回答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照片太不值钱了,就一块板子,你倒是回答问题啊?

妹子还要啥

楼主:
大神你说的板子能带飞越的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机不用太大,一般都用2212的

恩恩,买了个V3,到时候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rm 32 就可以的

32是三轴的吧?我的云台是两轴的

网友B:
storm32 可以两轴可以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妹子还要啥

你也爆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orm32 可以两轴可以三轴

哦哦,需要修改源程序吗?还是只要调试好就行

网友B:
不需要修改程序 找份storm32 说明书看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修改程序 找份storm32 说明书看看去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