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v 穿越机可变角度

楼主(2015-11-05):
新装穿越机,来几张飞行图片

当改变角度时,
机身不同于一般四轴那样靠改变整体的俯仰角度
来获取前进推力,
而是直接利用改变电机的角度从而改变推力方向,
在四轴前进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最小的风阻面积。

另一特点是由于不改变机身的俯仰倾角度,
对于固定安装的摄像机,就不需要加装上仰角,
因为当电机前倾时,机架的状态都是水平的

网友A:
联动增加了重量,只能减小电池了

网友B:
这控制技术吊啊  视频看不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高,高的不要不要的

我以浅薄的经验理解了半天,发现其实就是 1、不要让飞控控制俯仰,2、把俯仰接到舵机上去。就这两个改动即可。

赞楼主,咱们这下是赶英超美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一个通道都可以 遥控混空

有点混了。。。舵机的信号线是接飞控呢还是接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舵机接第几通道呢?

随便一个通道都可以 遥控混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不用设置什么飞控接上就行

那舵机接第几通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是在哪设置呢?

其实不用设置什么  飞控接上就行

网友C:
具体是在哪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3d在哪个里可以设置这个功能呀?
naze32行不?

都可以的

网友C:
cc3d在哪个里可以设置这个功能呀?
naze32行不?

网友D:
这是怎么控制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怎么控制的?什么飞控?

cc3d 都可以的

网友:
不会掉高吗

楼主:
角度大的话,会有一点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角度大的话,会有一点点

快上视屏看看吧

网友:
如何控制前后两个机臂的旋转?中间有电机吗?

网友:
这个样子可以,

网友:
老外很在就有了

网友F:
是不是留出俯仰通道接到舵机上?

网友:
终于看明白了,这个实现起来不难,就是会增加额外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留出俯仰通道接到舵机上?

恩,对

楼主:
是的,老外是很早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动增加了重量,只能减小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上视屏看看吧

有上视频了

网友G:
是用遥控器两个通道混控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用遥控器两个通道混控实现的吗?

可以用混空,可以用俯仰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哟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怎么个结构

网友:
确实不错,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H:
电机角度怎么改变?加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角度怎么改变?加舵机么?

金属舵机

网友(点评):
加航机会增强点重量,不过思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我来支持一下的

网友:
能说一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
飞起来速度很快

网友I:
這個設計該很好玩,管臂又可玩多角度,但机架樣子就不太好看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設計該很好玩,管臂又可玩多角度,但机架樣子就不太好看

什么样的机架好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说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机架好看,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说下

只是有點 方 ,如果有些缐條 , 和流線形一點 ,會好看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有點 方 ,如果有些缐條 , 和流線形一點 ,會好看些

哦哦,好的  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 谢谢

但說到性能 ,和玩樂性,機械結構的想法 ,  都是一流  ,,我看YOU TUBE ,有個  呀差  經常在國內在介紹航模的那個,人,  他年頭都有介紹一架類似結構的4軸機,名稱不記得了,  也是利用俬服轉變管臂前後傾斜角度 , 但單純看片 ,你的動作上比較敏銳點

网友A:
你这个转动  用单独通道控制?

网友A:
独角兽不也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角兽不也这样么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转动  用单独通道控制?

楼主:
不要发群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但說到性能 ,和玩樂性,機械結構的想法 ,  都是一流  ,,我看YOU TUBE ,有個  呀差  經常在國內在介紹航模 ...

恩,就是要看怎么玩的刺激

网友:
偶尔推广一下

网友:
就是说  需要加速时  转动角度  平视可以保持 垂直?

网友:
好久没来了,冒个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J:
牛逼,不知道操控好操控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逼,不知道操控好操控吗?

非常灵活

网友:
这个机械结构能发个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制技术吊啊  视频看不了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视频可以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