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飞赛斯纳(第二集)

楼主(2015-11-05):
这次讲了,新手试飞时对飞场的要求以及注意事项。(围观大爷大妈得知是泡沫做的后,表示很失望)

网友:
不错啊,小义继续

网友A:
我在HJW买的1,25M的塞斯纳还在躺着睡觉  设计有问题 重心不对  我把电池仓往前掏了两公分2200电池  然后再用一块1500的电池做配重  还是重心不对翘头厉害  飞着很不稳当   不管怎么调都是不稳  加油门直接吊机  减油门直接栽下来    还不如板机稳当 让我对塞斯纳这个机型都有点失望了  有人建议把机翼往后挪2公分试试   还没有时间试
建议大家买飞机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别被卖家坑   成型的塞斯纳也是有问题的  不是买回来装上就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HJW买的1,25M的塞斯纳还在躺着睡觉  设计有问题 重心不对  我把电池仓往前掏了两公分2200电池  然后再 ...

像j3那个头很段,确实麻烦,不过我这个还好,重心确定,电池位置和缘来八九不离十 你可以试试把电池放上面

网友:
塞斯纳应该挺好飞的吧

网友B:
塞斯纳的中心还有偏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的中心还有偏移的?

别管官方商家的数据,上了电机,试飞才知道,官方只是建议而已

网友(2021-10-18):
用手指掂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