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机配合螺旋桨达不到标称最大推力

楼主(2015-11-06):
朗宇3508/350KV电机+Trot 1555桨+4S电池+30A ESC, 看电机测试数据最大电流29A,对应推力2kg(也是4S电池,配1555桨)。但我将推力推至最大,ESC的输出电流只有7A,因而推力无法提高。请问这是我的ESC匹配问题导致无法提高输出电流吗?

网友:
有点虚咯,或者其他因素导致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如果进一步加大浆直径和螺距出力将增加,最根本解决就是更换6s电调电池,让电机达到最大功率。不过电调的29a是最大电流,其次要给系统足够余量,否则在突然加速不就饱和了嘛!

网友:
对啊,因素很多的,虚标也常见。

网友:
帮顶,4楼说得对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看看

网友:
楼你看错了哈。。。。..在去多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