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iniOSD,APM2.8其他信息都显示,就是不显示GPS,坐标,家距离

楼主(2015-11-06):
求助,其他都在更新,不过注意到,海拔竟然跟高度是一样的,这个不科学把miniOSD,APM2.8其他信息都显示,就是不显示GPS,坐标,家距离 信息 作者:l1234564555 8284 GPS显示卫星为0,可是定点飞行,航点都正常啊,这个不科学啊,经纬度也是0,求助,很多人遇到了,但是没有人解答啊。

mini osd不显示GPS信息 - APM/PIX等飞控技术交流 - 模友之吧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790

这个帖子有人说,解决了,可是,后面一堆人问怎么解决,那个人不回答了。最讨厌这样的人,吊胃口的。miniOSD,APM2.8其他信息都显示,就是不显示GPS,坐标,家距离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的不对

网友:
恢复默认,重新刷固件,字库

楼主:
高度能显示,油门,方向,姿态,都能显示,就是坐标不现实,GPS是0各卫星,而用地面站看的到卫星有很多,坐标都有

网友A:
定点航点都正常,说明GPS接线正确,OSD其他信息都有,唯独卫星颗数、坐标、家没有可能字库或者配置错误,需要用OSD配置软件进行配置或者重新刷固件,OSD通过 miniOSD,APM2.8其他信息都显示,就是不显示GPS,坐标,家距离 信息 作者:AIbluecapf 1694 链接进行刷写配置
miniOSD,APM2.8其他信息都显示,就是不显示GPS,坐标,家距离 信息 作者:AIbluecapf 5639 EXUAV 独家 APM PIX osd中文固件(含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航点都正常,说明GPS接线正确,OSD其他信息都有,唯独卫星颗数、坐标、家没有可能字库或者配置错误,需 ...

应该是这个问题,刷了个固件就好了

网友:
我已刷了好几个固件,都没有,还是不显示卫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