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改无刷

楼主(2015-11-06):
有刷直升机,想改成无刷电机的。因为无资料无法接出电路板的控制信号,所以电调的信号输入端只能接在电路板的电机输出端,而电机输出端的电流、电压都是很高的,又不适合来输入到电调的信号输入端,因该降压多少来控制电调?谢谢!!!!!

网友:
用两个电阻串联降压。
(有刷电机输出正极)--(7.4k电阻)--(电调信号正极)--(5k电阻)--(公共地)

网友:
还是找控制信号线吧,上面方法不一定管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12-17):
净赚一个碳刷。。。。。。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