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R6D 对频

楼主(2015-11-06):
在某宝上买了很多配件,準備裝一架小四轴玩玩。 CC3D  ,1806电机,銀x12A电調 ,Q250机架,乐迪R6D ,華科DEVO7E 已改8通道 ,3S 2200mAh 电池。

CC3D 設定时 ,遥控对不上频 ,老是闪红燈

请求各大神幫幫手。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乐迪R6D能用在華科DEVO7E 上吗?官方说明Raiolink R6D 为2.4G 6通道接收机,采用DSSS抗干扰模式,适用于乐迪Radiolink 发射机 AT9 和AT10 。 R6D, 2.4G 6channel receiver, DSSS used for the item Radiolink AT9 and AT10. 并不支持华科尔,怎么能对频呢?不过你可以按照对频方法试试,我没试过,不过说明里没讲应该不能通用吧

网友:
怪不得我回答不上来

楼主:
原來是这羊,,要买另一接收机了。

楼主:
那大神有好的接收机配華科爾7E好接收的,建議一下,功能6通或以上,有PPM更好。
谢谢

网友:
最女都是華記自己的接收,如你的
E7是刷了固件和改了高频頭,你可試下天地飞的ppm接收機,如i6r,i9r好像是這樣名稱,哈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