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池内阻

楼主(2015-11-06):
求教:请问电池内阻有没有什么样的计算方式能得出一个数值。
全新6S-5200MAH-45C电池的总内阻应该在多少正常。
全新6S-1500MAH-45C电池的总内阻应该在多少正常。
请懂的朋友赐教,谢谢!

网友A:
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请教

这是新买的一块6-5200-45,请问内阻正常不

网友B:
计算方法打字不方便给你照片看,你这个电池内阻正常,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方法打字不方便给你照片看,你这个电池内阻正常,很好。

好的,费心了,谢谢!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费心了,谢谢!我来学习一下!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

我更喜欢直观的数字,6-5200-45的电池,大概内阻到多少就不行了?

网友:
后面高手回答

网友C:
嗯内阻不错我买的电芯内阻3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内阻不错我买的电芯内阻30多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更喜欢直观的数字,6-5200-45的电池,大概内阻到多少就不行了?

没有规定大到多少就不行了,不过内阻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而变大,内阻变大放电时电池发热量就变大,所以会存在安全隐患,单片电芯内阻小于5毫欧就不错了,大于10毫欧就要谨慎使用,发热量大,压降大,请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规定大到多少就不行了,不过内阻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而变大,内阻变大放电时电池发热量就变大,所以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长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了

是的,九泓电池很不错的

网友:
哈哈

引用 楼主:
是的,九泓电池很不错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