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5.5问题

楼主(2015-11-06):
如图,请问皮带不在齿轮中央正常吗?我见过不少玩5.5的朋友遇到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

网友A:
轮偏不知有没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偏不知有没调节的

好吧

网友A:
恩我知道钳工修设备皮带跑偏都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我知道钳工修设备皮带跑偏都能调

现在皮带的下缘和白色齿轮的下缘齐平,,应该没事,飞了几个月了,这次拆开检查,想把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C: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

kds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