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I6那样链接DJI NAZA-M LITE+GPS和调试控

楼主(2015-11-06):
福斯I6那样链接DJI NAZA-M LITE+GPS和调试控的参数那样哪位大神和朋友教教我是新人。

网友:
用天地飞中文控 好调

网友:
英语看不懂,天九控的飘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天地飞新手好入门 fs看了教程也可以搞的 比较烦一点,悟性好分分钟

网友:
各各通道相对应接 遥控的通道1接A 2-E 3-T 4-R 最少4个通道就可以用姿态模式飞行
如果要用其他飞行模式 则需要一个3段开关接-U  实现手动,姿态,GPS姿态的切换
福斯I6控参数不用怎么调 只需对三段开关进行调试 楼主可以自己试着琢磨一下 没用过I6  网上有视频找一下 说明书看看

网友:
我把富斯i6换成at9  这个泡泡老师有视频教程

网友:
虽然控里的设置大同小异,但是英文有点困难

网友(2019-10-20):
期待福斯i6的14通道固件和中文固件放出来 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