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32 , JR XG7 飞F330四轴解锁求助2015-11-7

楼主(2015-11-07):
大清早,发个贴求助,真是冒昧啊~~~

感谢泡泡老师的教程,我的4轴已经可以飞起来了。目前的配置是 F330机架,2208 KV1050 ,8045桨,Naze32 ,JR XG7 遥控。
设定飞控后,解锁为默认油门最低,方向向右解锁,这个时候我发现如果我的方向摇杆在中点,油门最低,方向如何向右都是不能解锁,后来发现,我把方向中点微调偏右一点就可以解锁了,4轴也可以飞,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4轴起飞后会有点慢慢的右旋转,需要不时的修正,我觉得这个和我调了解锁有关系,可否有办法解决,还请不吝赐教,感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Naze32 自稳确实要比CC3D柔和~~~ 自稳模式用来练习比较合适~~~

网友:
软件里检查1-4通的最小、中间、最小值分别是多少,
最小--低于1100,中间--1500,最大--大于1900

楼主:
谢谢,泡爷解答,我在试一下,刚才去室外飞了一下, 这个配置还是很稳的,也好飞。另外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解锁了以后再把方向的微调调回来,这样飞机也不旋了,就是每次都调很麻烦,我是菜鸟,请大家不要怪我~~~Naze32 , JR XG7  飞F330四轴解锁求助2015-11-7 飞控,四轴,机架,2015-11-7 作者:max6600 3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