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下用FTDI232-1 刷写MINI-OSD 要怎么连线,不敢乱连接。

楼主(2015-11-07):
请教下用FTDI232-1 刷写MINI-OSD 要怎么连线,不敢乱连接。

GND  BLK
CTS  GND
VCC  5V
TX   RX
RX   TX
DTR  GRN   这六根线要全接吗!一一对应

网友A:
链接4根线,vcc接vcc,gnd接gnd,rx接tx,tx接rx。

网友:
按楼上的接四根就够了

楼主:
谢谢已经刷好固件了,
GND 连  GND
VCC 连  5V
TX  连  RX
RX  连  TX
DTR 连  G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4根线,vcc接vcc,gnd接gnd,rx接tx,tx接rx。

点错了应该给你最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错了应该给你最佳的~~~!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