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10接收机RX1002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我的RX1002接收机是从APM上取的电,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很正常,固定码也设置了,开控对码也没问题。但是昨晚关闭四轴电源后,今天再开电源,发现接收机的指示灯(红灯)不亮了,遥控器无法控制了,回去将APM用USB电脑测试,RX1002接收机的指示灯还是不亮, 请问各位大神是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接线图

网友A:
插头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松了

没有吧,从apm引了6根线过来,不可能全松的

网友B:
会不会坏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坏了?

测了apm的输入线,4.68v,看来接收机坏的概率很大了...

网友C:
对码不成功,指示灯不会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码不成功,指示灯不会亮

对码不成功红灯会闪,对码成功红灯常亮,现在是连灯都不亮。。。

网友:
灯不亮没电呀    检查电路 或者另外接个接收机看看

网友:
单独用电调试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本周 任务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