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问题

楼主(2015-11-07):
求助,cc3d这是什么情况啊,大神来看看吧,
情况:cc3d在调试中,不知道为什么USB线掉了,下次调时就是图片里的情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系统文件丢失了。换台电脑。或换一根数据线试试。系统问题你

噢,那谢谢你啦

网友:
你确认你的是15.02版,不是15.05版吗

网友:
是不是设备兼容问题  CC3D经常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
手动加载驱动试试??

网友C:
建议:1.卸载重新安装,这样软件会重新安装一份驱动;或者换一个低点或高点的版本安装
          2.还一台电脑试试
          3.换一根数据线。调参是一根好的数据线,会避免很多麻烦

网友(2015-12-15):
引用 网友C:
建议:1.卸载重新安装,这样软件会重新安装一份驱动;或者换一个低点或高点的版本安装
          2.还一台 ...

层主恢复的很全啊,我再补充一下,cc3d板子上应该有类似那咋上的boot,短接应该可以强行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