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不能解锁

楼主(2015-11-07):
泡泡老师  请问pix如果不接gps能不能解锁,还有bad ahrs怎么解决,现在我的pix不能解锁,很烦恼

网友:
貌似有跳过GPS   解锁   要改参数   具体坐等大师解释

网友:
设置中忽略GPS检测就好了。

网友:
“飞盈佳乐”多轴FPV专用超轻电调的使用及测试,付好东西
http://www.moz8.com/thread-60154-1-1.html

当然可以了,这里面从9分20秒开始就是没接GPS的,我也没去设置什么跳过GPS呀,

网友:
嗯跳过看泡泡帖子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解锁的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