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二轴云台挂小蚁,华控D8S没有旋钮

楼主(2015-11-07):
入手了二轴云台挂小蚁,结果悲哀地发现华控D8S没有旋钮,请教大神如何控制云台俯仰?

网友A:
用三点开关控制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点开关控制吧

三段开关如何设置俯仰的行程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没用过看看回帖

网友:
自改一个 旋钮开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多看教程    帮顶了

网友:
就是用個打利設置三個行程,向上,向正,向下這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换个旋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