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 一直提示大家没看过的问题 估计大家没看过 求解决...

楼主(2015-11-07):
刷了3.1.5 固件后 做完三大校准   然后解锁飞控  提示   这玩意。。。 真是烦人。

网友A:
油门最低也要到1100 你试试
我的PIX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也要到1100 你试试
我的PIX是这样的

在 MP里面 油门最低是1000        要设置到1100吗?

网友:
论坛新人看不了帖子看看回帖转牛币

网友:
这个是“失控保护”,没有做遥控器、接收机的油门设置。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做就行了:进入“初始设置”,用遥控器微调把油门调到975以下,遥控器安确认。再离开初始设置,把遥控器油门调回0,就行了。也可以不要“失控保护”,在地面站里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