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APM电机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11-07):
我的是F450机架上APM飞控,控是D10+RX1002,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装机调试比较顺利,但是试飞时发现机机起飞后容易朝某个方向倒,查看APM地面站电机输出发现3号电机输出偏大而4号电机输出偏小,重新做油门行程校正后,刚开始4个电机油门输出基本一致,但多试几次就发现3号电机和4号电机渐渐就差得比较多了,跟下图一样。。。做了几次油门行程校正都这样,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做油门行程是没用的,人家肚子痛,你却帮他治头痛。
按以下方法试试:
1、检查遥控器1-4通的微调是否归零。
2、主控恢复默认,所有设置及校准重新做一次。
3、刷3.15固件
4、更换6000芯片。

网友B:
建议做水平校准,检查减震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各项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水平校准,检查减震板有没有松动。

水平校准应该没问题,水平线已经重合了,减震板与这个关系不大吧?电机不论是上电还是没上电,地面站上都可以看到油门不一致。。

网友:
我的开始也这样,原来是水平没校准好。

网友:
论坛新人看不了帖子看看回帖转牛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做油门行程是没用的,人家肚子痛,你却帮他治头痛。
按以下方法试试:
1、检查遥控器1-4通的微调 ...

网友:
重做各项校准,检查遥控,重新刷固件

网友:
学习了,正在调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做油门行程是没用的,人家肚子痛,你却帮他治头痛。
按以下方法试试:
1、检查遥控器1-4通的微调 ...

膜拜

网友(2015-12-30):
是否一切正常的apm输出在水平时是一致的?

网友C:
我用 mini apm时遇到这个问题。其实,apm输出不是绝对一致的。个人感觉和水平状态有关,我是这样解决的:(我看了另一台apm的输出,发现也不是一致的。)我先把固件刷到最新,然后重新做校准。(无果,还是老样子)再把飞空从机器上拆下,在比较水平的桌面(没有水平仪,自制了一个,貌似基本水平),单独做加速度计校准。再看输出,基本一致。故意让apm处于不水平的状态,看输出,结果各通道不一样。在接近水平时,基本一样。然后装上apm,试飞,一切正常。希望我的回答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 mini apm时遇到这个问题。其实,apm输出不是绝对一致的。个人感觉和水平状态有关,我是这样解决的:( ...

谢谢呵~~后来我试了下,飞起来就好了,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呵~~后来我试了下,飞起来就好了,影响不是很大~~

你是用泡泡老师给你说的那样解决了吗?我的两个apm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3-23):
我的问题最终是通过刷固件解决的。我买的时候固件版本是3.15 后来刷成3.2,就出这样的问题。后来厂家帮忙刷回3.15,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做油门行程是没用的,人家肚子痛,你却帮他治头痛。
按以下方法试试:
1、检查遥控器1-4通的微调 ...

心中的大神。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