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 图传 OSD minimosd 显示H的形状的高度计,水平计?

楼主(2015-11-08):
这个图好像是

minimosd extra   工具2.0来的。不过现在我用的是2.2和2.4.

minimosd extra   在APM上,
请问上图的,海拔,加速度,怎么用上图的H显示的?

就是你看到的,这个DISARMED,下面有个H的形状的高度计,水平计。。

我怎么在minimosd extra 2.2 或者 2.4 的工具里设置,发现并没有H的两个I 竖线啊?

并没有显示有高度增加的米尺表。

请问,在哪里设置?

谢谢!

楼主:
或者类似这样的设置。

看起来像是真机一样的。中间的 H 很好哦看啊。

网友:
确实好看啊

网友:
论坛新人看不了帖子看看回帖转牛币

网友:
帮顶,没用过mini osd

网友A:
你说的H是姿态线,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的,OSD要显示的参数如果没有,需要用配置软件设置一下,需要一个FT232转串口刷写器连接OSD,在电脑中进行设置,这里有软件[已解决]新手入模,minimosd界面不刷新
http://www.moz8.com/thread-60199-1-1.html

网友:
嗯还是软件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H是姿态线,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的,OSD要显示的参数如果没有,需要用配置软件设置一下,需要一个FT232 ...

嗯。就是设置参数的问题。请问有哪些参数是H需要设置的呢?我还没有看到。设置高度的那个,但是没有出现高度尺。。。请问。

楼主:
不知道osd设置参数里是哪个参数可以出现 H 的高度,水平尺。请问如何做呢?具体调节哪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设置参数的问题。请问有哪些参数是H需要设置的呢?我还没有看到。设置高度的那个,但是没有出现 ...

设置水平姿态线
高度设置,一个海拔高度,一个相对于家的水平高度,把高度拖到姿态线那就实现了你发的图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水平姿态线

高度设置,一个海拔高度,一个相对于家的水平高度,把高度拖到姿态线那就实现了你发的图 ...

谢谢。看到了这个Horizon  意思就是水平线。

可是水平线上,并没有左右两个的  H 线呀?? 只有中间的一条线。

我想要带高度尺,Viarometer尺的H线。跟1楼Po的图一样的。2.2可以设置吗?

网友B:
我现在osd还是显示minimosd extra 2.2 这样...请问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osd还是显示minimosd extra 2.2 这样...请问要怎么办。。。

2.2 的挺好了。2.4的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2.2 的挺好了。2.4的有bug。。

这版本不懂,主要osd信息都不显示啊

网友C(2017-08-07):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H是姿态线,可以通过软件设置的,OSD要显示的参数如果没有,需要用配置软件设置一下,需要一个FT232 ...

能用在F3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能用在F3上吗?

你要查查看通信协议一不一样,F3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查查看通信协议一不一样,F3没用过

怎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