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机,APM2.8和PIX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11-08):
            新手入魔,一直在学习中,终于做决定要自己动手组装飞机,各种研究,各种找,终于把配置决定了,如下:机架----H4 680
           电机----5008  335KV
            电调----40A好盈             浆----1555木浆
           飞控-----APM2.8 +6H GPS +数传+控电+

            遥控-----AT9
            云台-----未定
            相机----未定
            电池----6s  暂定
            充电器-----B6
    请高手赐教,这样的配置如何?现在2.8 的控和pix的控在纠结中,由于不是很懂,所以请个高手来帮一下,顶礼膜拜!!!!!!QQ:285773437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和我一样配置4h680。电机是乐天40a。电机朗宇3508。15寸桨。apm。没有图传。6s6000。还在试飞。速度很快。准备上图传。

网友:
乐迪9控

网友:
现在准备山狗型号未定。图传鹰眼和分体机考虑中

网友B:
这个轴距建议PIX,当然你有足够的手艺把机架和动力的震动调到很小,APM也没问题。

挂微单,这个电机可以,挂狗有点浪费。

5008的力效不是很高。41和35级别的合适挂狗。

网友:
我今天550轴距猛禽伞折叠机架 上APM 2.8,已首飞。为了节省空间,连减震席梦思都扔掉了。直接硬贴APM。没事,飞得好好的。

网友:
都说PIX是APM的升级版   价格也升级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直接上PIX飞控吧

网友:
都这配置了  直接上pix吧

楼主:
价格确实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距建议PIX,当然你有足够的手艺把机架和动力的震动调到很小,APM也没问题。

挂微单,这个电机可以, ...

调动力震有没有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配置4h680。电机是乐天40a。电机朗宇3508。15寸桨。apm。没有图传。6s6000。还在试飞。速度很快。 ...

你的电池那家的,什么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动力震有没有好方法

用大品牌的动力套装一般都会很好用。

DJI的我用E800、E310、E305套装。

TM的我用350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大品牌的动力套装一般都会很好用。

DJI的我用E800、E310、E305套装。

我用的是疯狂电机,不知道怎么样,价格确实便宜了,还没测试,我是一个好人,希望有好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疯狂电机,不知道怎么样,价格确实便宜了,还没测试,我是一个好人,希望有好结果 ...

新手用疯狂的够了,桨要选好,实惠的选ATG的,平衡不错,稍微调整一下就几乎看不到果冻。

碳纤的够呛,便宜的调平衡就有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用疯狂的够了,桨要选好,实惠的选ATG的,平衡不错,稍微调整一下就几乎看不到果冻。

碳纤的够呛, ...

有没有推荐的X宝店啊,怕大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X宝店啊,怕大坑

ATG很少假货,因为便宜。不推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G很少假货,因为便宜。不推荐了。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池那家的,什么价格

权哥东莞6s6000,2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哥东莞6s6000,290

有没有联系方式给我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给我一个啊

就叫什么权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