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不显示 minimosd 2.2/2.4固件

楼主(2015-11-08):
用的是minimosd 板子。

摄像头,图传是好的。
直接接是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图片的。

可是接上OSD之后,图象略闪。但是,一点OSD飞行器的信息都无法显示。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需要怎么设置呢?

如上图

是不是需要某个开关触动OSD啊?

如果不用minimosd板子,很清晰。但是插上后,没有信息,如上图。。

请大家指教~
谢谢!

-----
供电是
摄像头和图传发射12V接电源。

osd一方,OSD左边的接数传的用的是5V来自APM电。

osd右方采用12V电源供电,转5V。
osd板子中间的焊点没有自己去烧短路。因而图象处理那块,是用的电池12V转5V供电。板子左右两个5V来自不同的方向。

楼主:
添加了这个也没有用。点击启用数传了。

数传的Tx 接的 osd 的Rx
数传Rx接osd Tx

,通道八设置osd显示通道。可是,通道8打到最高,也没有反应。。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视频输出,输入,也没有接反啊。。用的是索尼700线的摄像头

楼主:
现在用了UBEC的5.2V给osd,不是很闪了。效果好很多。

可是OSD还是没有任何字出来。。好奇怪。。

楼主:
现在居然成功了。

用的是2.2的固件。

然后刷的是中文固件。把osd开关取消掉了。不用通道控制。

竟然可以显示了。

就是OSD数据目前还未能太好。

RSSI的话,需要将接收机的RSSI引脚接到osd上哪里个引脚呢?请问。

得不到回传数据状况。

网友A:
有些osd是支持RSSI回传的 比如minimosd   如果接收机有此功能且飞控支持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过的帖子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每次飞行之前,都要把miniosd 板子,重新按下RESET按钮,才能启动。

不然看不到osd图片。怎么这么烦人。。

是不是得刷bootloader?请问有这样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osd是支持RSSI回传的 比如minimosd   如果接收机有此功能且飞控支持 可以参考一下我发过的帖子 ...

多谢分享。
貌似找到了。http://www.moz8.com/thread-42571-1-1.html

网友B:
Mini osd就是个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osd就是个垃圾

关mini osd什么事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osd的 电源不稳定导致的。要用UBEC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