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控不能校准加速度计水平。

楼主(2015-11-09):
用的是中文版的那个地面站,校准加速度计有两个,一个是上下左右翻动的,一个是水平放着不动的。水平放着不动的那个校准完好像没用。看地面站还是有一点歪,并且试飞时起飞后开始右倾,离地五六米也不行。后来切定高模式后飞机右倾更严重,左满舵修补过来然后小炸。回来后联地面站间歇性出现姿态计算错误与compass variance。重新校准磁罗盘与加速计后正常。但是过一会还是间歇性出现姿态计算错误与compass variance。求问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应该说一下用的是什么飞控 及 固件

网友:
嗯没有讲明白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2楼的说的对,再上点图片!

网友A:
确定你罗盘接线好着,然后确定飞机重心不要偏差太大。实在不行就重新刷固件,一步一步重新矫正一次。

网友:
3.3固件对硬件校准更严格了,固定好后校准,然后通电要等初始化完成,会有两声响的,你注意看一下EKF成 为白色才是通过了,这样才可以操作

网友B:
用官网的MP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官网的MP试过没?

PIXHACK  3.3的固件  还没用过官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你罗盘接线好着,然后确定飞机重心不要偏差太大。实在不行就重新刷固件,一步一步重新矫正一次。 ...

飞机重心试了,还可以。 我是手动模式飞离地面五六米高,然后开增稳模式后 马上右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重心试了,还可以。 我是手动模式飞离地面五六米高,然后开增稳模式后 马上右偏 ...

compass variance 是指罗盘方位不一至,和JJ自稳模式时会偏航没关系,
你的飞控水平校准多次,还是会歪掉,说明你的飞控有问题,传感器坏了。

网友:
我11月4號買的pixhack用3.3.1的固件也是好奇怪,拿起來搖幾下放回桌面電腦顯示的水平線就越來越向一邊斜了,斷電重新連結電腦一開始正常,再拿起來搖又開始傻bb的~校準了很多次加速計都這樣,和雷家的說了寄回去他們說沒問題叫我不要用3.3.1,用3.2.1固件,不知道你們的都是這樣嗎?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30):
之前我的pix、就是水平线会自己变化我也是服

网友(2016-03-03):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04-29):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PIXHwk放在桌子上不动水平线会自己抖动,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