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小蚁相机,用av线接入osd以后,显示屏无图象显示

楼主(2015-11-09):
之前用的是网上几十元的700线摄像头,一切正常,通过miniosd接图传,显示屏能完全显示图像和OSD信息。
接小蚁后,只有OSD信息,完全没有图像,是不是制式问题或者小蚁太高清了?
小蚁开了录像功能,TF卡能录像。AV线是网上买瓣那种小蚁专用的,通过小蚁相机usb接口输出的av线(见下图)。

机器配置:F450,APM2.6 6HGPS, MINIOSD, TS835图传,3DR数传,7寸蓝屏。

请大神指点,在线等。

网友A:
用上面那条,应该没问题,我用的也是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面那条,应该没问题,我用的也是小米。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接线?我用的就是上面那条,现在显示屏里就是没图像,只有OSD信息。

网友:
试试不同的分辨率格式,以及查查是不是最新支持AV输出的固件

网友:
小米的av输出调了吗?

网友B:
小蚁打开后 开启WIFI  手机控制台链接WIFI  设置av输出

网友C:
小蚁相机好用吗?

网友:
小蚁相机要通过APP升级了软件才有AV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蚁相机好用吗?

没有液晶屏,很不习惯,但拍摄效果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蚁打开后 开启WIFI  手机控制台链接WIFI  设置av输出

原来要这样设置啊。。。。

网友D:
对,小蚁av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小蚁av得调

谢谢。明白了。中午试一试。

网友E:
FPV需要摄像头,OSD,图传这三样就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V需要摄像头,OSD,图传这三样就够么?

再加个显示屏,就够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教,小蚁av输出正常了。 手机下载小蚁APP以后,打开AV输出开关就行了。

网友:
嗯改改输出模式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接线?我用的就是上面那条,现在显示屏里就是没图像,只有OSD信息。 ...

就是一根信号线、一根地线,接到小蚁miniUSB头,另一头接图传。你看线没接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根信号线、一根地线,接到小蚁miniUSB头,另一头接图传。你看线没接错吧

已经解决,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