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大师帮忙看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09):
OSD连接后显示这些东西,还要怎么做?

网友:
百度一下啊,不懂英文呢

网友:
固件和字库都刷好了?检查连接线TX/RX。

网友:
关于OSD的问题,泡泡老师那里有比较好的教程,你去看看吧

网友:
嗯看看学习怎么应该有这个教程

楼主:
开始接APM的I2C口了,不行。后来改接APM的数传接口,显示正常。地 - 地,   数传TX - OSD RX,  5V - 5V.   多谢各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