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一键返航

楼主(2015-11-09):
大神们  能飞给小的说说apm怎么一键返航

网友:
首先要有gps ,能准确定位,然后设置飞行模式,有定点自稳降落返航,对各个模式进行设置,泡泡老师视频有很全的教程,最好飞的时候打到那个档位,飞机就返航了。

网友:
直接切返航模式

直接切返航模式

楼主:
在地面站设置RTL模式就能一键返航吗,还有就是那个一键降落

网友A:
最好改成最后,建议看泡泡老师视频,肯定能懂,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改成最后,建议看泡泡老师视频,肯定能懂,加油

正在找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返航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失控触发保护自动返航,二是操纵者手动切入RTL模式返航,三是在自动任务中的返航,具体设置方法请移步论坛的开源飞控专区看泡泡老师或华硕的视频。返航前提是在解锁时飞行器已经定位,并且记录返航点坐标,在返航过程中GPS和罗盘状态良好。必须要提到的,前城市及周边环境复杂,尤其容易干扰罗盘,造成严重后果。因此非常不提倡过度依赖返航功能,仅将此作为一个辅助

网友:
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返航是救命稻草,但是也不能全信赖,有时, 他也会不听使唤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嗯我也来看看学习怎么弄得

网友:
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