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飞行器电机和电调进行有效而简单的检测和维修

楼主(2015-11-09):
对于航模初学者来说,炸机是非常正常的,虽说近些年科技进步很大,航模的成本也大大降低了,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的昂贵的  ,不久前我的F450就炸机了。。。
后来飞机就一直飞不来了,电机也是在转的,只是带有杂音,,油门稍微大一点就倒地上了不会起飞,我想对四个电机和电调做一次系统的检查,麻烦各位大神给些比较详细的说明,最好是有教程,拜托啦

网友A:
断开飞控,逐一校对每只电机的油门行程,确定故障在哪里

网友:
单个电机测试看看或是电机电调对调测试保险

网友:
同上   遥控器也校准下

网友:
把你想得到的都检查下

网友:
一般是互换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
有杂音估计是铜丝断了磨到了磁钢,或者轴承碎了

网友(2015-12-10):
哎 很难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飞控,逐一校对每只电机的油门行程,确定故障在哪里

此乃最佳答案

网友B(2016-05-01):
问一下,那个电机如何上油啊,上什么油好一点啊
我的有
点进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那个电机如何上油啊,上什么油好一点啊
我的有
点进土

随便什么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