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下载调参软件

楼主(2015-11-10):
1.      进入大疆官网:
http://www.dji.com
2.      此次以Phamtom2为例,点击产品,选择PHANTOM系列,选择PHANTOM 2系列。
3.      根据您的飞行器,选择相应版本。
4.      进入下载页面。
5.      下载Phantom 2调参软件v3.8,并安装。
6.      如果您是首次安装DJI软件,需要您再安装DJI驱动程序,安装驱动按照指引提示进行操作。
7.      建议您同时安装RC调参软件,可以在这里了解遥控器的状态。
8.      有时候Windows系统无法安装驱动软件,可以查看一下电脑设备管理器中驱动安装是否被系统拦截,如果被拦截后请查看下一步骤。
9.      极少数用户WIN7/XP系统缺乏usbser.sys文件,导致驱动安装失败。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放置后重新装一遍驱动程序,此文件可以在这个位置下载。
http://www.dji.com/cn/product/phantom/faq
10.  经过以上步骤后一般都能正常安装驱动,如果放入补丁包还是不可以,设备管理器中还是有拦截(如图)就需要设置一下您的电脑了,如下图(1、2、3),以win7操作系统为例。

11.  经过以上两个步骤就能正确安装驱动,如您还有其他问题建议您联系DJI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
转帖请把图片也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