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泡泡老师赐教啊!

楼主(2015-11-10):
F450机架, 四轴      电机2212  KV930  自锁电机
9450自锁桨
3S  5200MAH  35C电池   图传和相机取电也是从5200mah上取的
创新科2000mw图传+肥鲨蘑菇头天线   萤火虫6S相机,  简易果冻云台    全重1500克
续航时间12分钟左右,报警电压3.6V

早几天换了2216  kv900电机,用1047碳纤维桨只能续航10分钟啊,其他都没变,而且空中移动速度相当慢,只有17km/h,而原来的配置空速可以达到50km/h
,想请教泡泡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是不是螺旋桨要更换其他型号?盼赐教啊!大师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楼主:
呵呵呵,兄弟也是450机架吗

网友:
浆太小了??   天气有没有变化?  小白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2216电机4S电池比3S电池拉力大点,2212电机都1500克了,2216电机多重一点,用3S电动力疲软,我的2216电机 1047桨1520克 4S 4000带三轴云台15分,再一个冬天到了北方气温低电池放电能力会有所下降的。

网友:
楼上正解,电池换4S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兄弟也是450机架吗

是的,我是450机架,现在用1147的碳纤维桨,3S 5200电池,全重1800克,58%油门起飞。还没有测续航时间及空速            安装简易云台全重1650克,续航12分钟,空速56km/H ,

网友:
电机效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16电机4S电池比3S电池拉力大点,2212电机都1500克了,2216电机多重一点,用3S电动力疲软,我的2216电机 1 ...

我也是F450
电机:2212 kv1400 980kv
桨:1045
电池用的2200MAH 11.1V 3S的电池   请问下可以换4S的电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F450
电机:2212 kv1400 980kv
桨:1045

2212 kv1400 980kv
到底是多少K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kv1400 980kv
到底是多少KV啊

1400

网友A:
这个KV值太高,只能装9寸桨3S电,10寸桨4S不行,扭力高速带不了10寸桨,很费电。800-900KV可以4S电配9-10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KV值太高,只能装9寸桨3S电,10寸桨4S不行,扭力高速带不了10寸桨,很费电。800-900KV可以4S电配9-10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1400 980kv
到底是多少KV啊

之前是2212  KV930  自锁电机,  现在是飓风 2216 KV 900  搭配碳纤维1147桨 全重 1800克(含二轴云台,萤火虫6S相机,2000mw5.8G图传,肥鲨蘑菇头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2212  KV930  自锁电机,  现在是飓风 2216 KV 900  搭配碳纤维1147桨 全重 1800克(含二轴云台, ...

这个重量太重了,控制在1.6KG以下2216还能有些效率,不知道你的重在哪,如果是普通通用BGC的铝合金两轴云台太重效果也不好,我用过云台加狗285克,飞宇mini2D才110克,图传2W的大了,一般固定翼用这么大的飞的远,多选翼拉距不是主要需求,2W的也很费电重,400-600mw足够了,我的400mw配合平板天线1.7KM雪花,2KM不是问题。机架也要轻量化的,多余的线材减掉,尽一切方法减掉不必要的重量,你要是上个图看看就了解的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兄弟也是450机架吗

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