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没有大神想办法搞一搞APM或者PIXHAWK双飞控?

楼主(2015-11-10):
坛子里有没有大神搞APM或者PIXHAWK双飞控?
类似零度双子星这样的,如果能做到双飞控冗余控制,那该可以实现媲美工业级飞控应用的低价飞控系统吧?

网友A:
好像有人做过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类帖子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人做过   我记得以前看过这类帖子

真的吗?求链接 。

网友:
pix本身就是冗余飞控了。配置很高了

网友:
支持楼主,祝早日研究出来造福魔友

网友:
你多找找     我记得有

楼主:
找到了,泡泡大师的PIX双飞控。

网友:
所谓双飞控只是一个主次切换,还达不到所谓的双子星,实现自检检校对比,然后选择控制。只不过是你用一个飞控为主要的,不好使了切换另一个,这样的概率仅仅是在板子本身问题,但是遇到一些外因还无法实现所谓智能选择切换。也就是个思路,现在还很不成熟,有钱的话可以玩玩,没有的话也没必要非要上这个。

网友:
双子星的工作模式是?

网友(2015-12-22):
这事靠谱么?要同时发出指令这该听谁的啊?

网友:
这得增加不少成本吧

楼主:
飞了这么一段时间了,感觉飞行过程中飞控出问题的概率,远远低于信号受干扰或者丢失信号导致失控的概率。所以双飞控真没有太大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