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制作组装电池 大神们有个问题咨询下

楼主(2015-11-10):
想自己制作组装电池,基本的制作步骤都知道了,现在自己用的3s 5500 的 感觉飞十几分钟不过瘾,能不能组个容量10000的3s,我的是四轴f450不挂任何东西空机,还有就是我这个四轴是不是不考虑重量的情况下,3s 4s 6s的,容量 5500  6000  10000 都可以吗

网友A:
看动力 不是容量越大续航就越久的

楼主:
就是3s 4s  6s容量5500 6000 10000 在不考虑机器重量的情况下,我这机器都可以用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动力 不是容量越大续航就越久的

我的配置f450 2212 30a 1045桨  多少的电池能爽飞20几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f450 2212 30a 1045桨  多少的电池能爽飞20几分钟

如果是空机用3s10000电池 随便20分钟以上

网友:
得看效率,电池容量大,重量也重,电机负荷变大,消耗电流变多,续航减小,最好就是在电机的效率最高的地方,我也组过,5000mah订点最多26-28分~

网友:
电池大了整体重量也大啊,要续航就要换动力换桨,换了估计电调不够用要换电调,换了机架用不了要换机架,无线坑哈哈

网友B:
用好点的电机,好点的桨,问题不到,然后就是减重减重减重

网友:
续航和重量要控制在一个平衡点,不是说电池越大续航就越好。看动力的力效。

电池大了,整机的重量超过安全起飞重量,就算你飞起来了,也可能会被风吹跑了。因为动力冗余不够。

你现在的配置,如果电机和桨的品质都不差,电池也是没问题的,到3.6V的续航应该在20-23分钟左右,可以了。不行就再备一块电池。

上3S10000,估计续航不会超过30分钟,而且电机会很热,机器抗风会很差。

老晋没有见过F450上10000电池的,基本都是3S5200到顶了。

网友:
飞这么长,没意思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太重了,5000mah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好点的电机,好点的桨,问题不到,然后就是减重减重减重

减重减重!其实最重的就是电池了!

网友:
多轴不装摄像头  飞着也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