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的舵机输出不一样怎么调啊

楼主(2015-11-10):
2.8的APM  GPS:6M 电机银燕2212,电调好赢30A
安装好后三大校准都校好了的,电池也是满电,上飞机上试起飞试到处飘,然后一下就朝后翻了。
接上地面站看,其他的都没看出来什么问题,就是失控保护页面,推油门四个电机的输出不一样,望大神们讲讲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里有LOG下载和震动值安全范围(适合3.2以下固件日志下载,3.2以上APM取消了终端命令功能,还用终端下载日志会有乱码,要在飞行数据参数下数据闪存下载)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c_measuringvibration/
3.2以上固件这样下

网友A:
加速计、电调重新校准,在地面水平地上可以解锁试一下看看电机转速是不是一致,差别大的话声音上能听出来,你也没讲在什么飞行模式试飞的,只有定点、悬停不会飘,其他模式再稳都会根据空气流速漂移的,下载日志看看IMU震动值如何,震动值大了也容易造成炸鸡

楼主:
飞机放平了的,自稳模式,电调,加速度那些都校好了的,解锁起飞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也没有带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计、电调重新校准,在地面水平地上可以解锁试一下看看电机转速是不是一致,差别大的话声音上能听出来, ...

IMU震动值怎么看?过大又怎么调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