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穿云,怎么配置?

楼主(2015-11-11):
新手,刚刚开始学习固定翼。之前练习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器。
想以后穿云

入了一个入门版本的冲浪者x8,配置如下。

2015款冲浪者x8, 电机朗宇2212 1400kv,电调 好盈天行者30A 带 2A的BEC(不知出的BEC是否稳定)。舵机用的是店家PNP来的MD 9G 四个,并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估计是把我给宰了,非说没有银燕舵机了。唉。忘了单独买了。。)。图传用的是创新科  600mw一对。摄像头某宝货40来块的(5V供电就可以用),用来做FPV和OSD使用。

飞控是从四轴那边拆来的,APM2.8.   GPS是m8n, 数传是自带的3DR 433数传。OSD用的是minimosd。接收机是FrSky的X8R,控X9D plus
还购置了电机加长板,这样就可以用大一点桨了。买的是8×4的马刀桨,配2212 1400kv的朗宇电机。推力够吗?
人们说这个电机不给力。。

现在菜鸟有如下几个问题:

1)推力够吧(这个电机最大支持3s电。。朗宇2212 玩冲浪者x8玩无人机会不会动力不足)?
2)续航时间,这个配置大约会多久呢?(用到了这个配置的8×4马刀,朗宇2212 1400kv,30A 好盈天行者(带2A BEC为飞控、osd、摄像头、GPS、4个舵机)等供电,图传直接12V供电)
2)电池用3s 2212 能压住头吗? (有经验的可以谈谈能飞多久。是否需要3s 4000mah的电池呢?)
3)图传,遥控,飞机动力这样,能穿云FPV吗?

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部设备共用动力电的话,2200两块并联估计30分钟以上,一块不好压头
3,你买了加高电机座,能用2216电机配8060桨最好了,你这套动力配3s5000,都可以,40分钟不成问题,逆飞出去,返航小油门或者关油门滑翔,冲浪者好处是滑翔性能好,前提装机重心比正常靠前一点,失速会低头而不会螺旋,穿云是没问题的,但尽量不要穿,注意远离民航航线,而且云层水气较重,电子设备容易受潮出问题,最后说下我的冲浪设备布局供你参考
电机2212kv2200,6*4桨,没加高电机座,30a电调在电机附近外置,2w图传装在机尾,离桨15cm左右,飞控u2s,放在机身内重心位置,gps天线在机翼上,433接收机在机头侧面,摄像头在机头上,用来录像和视频输出,3s5000电池,飞行30至40分钟,距离6公里以上,习惯逆风飞出去顺风滑回来,风大就给点小油门往回飞,防止方向偏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感谢大神指点。

我的加高座和8040桨应该也可以。为了省电。目前电池不太够。准备再入一块电池。

我的飞控是APM。图传是5.8Ghz 的32通道,创新科600mw,比你的应该差一些。
你的是1.2G还是2.4G的图传呢?

我的接收机不是433,不过应该2KM没什么太大问题吧。FrSky的x8r 接收机。带回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

我的加高座和8040桨应该也可以。为了省电。目前电池不太够。准备再入一块电池。

我用的创兴科2000mw,5.8g的

网友:
2楼正解,穿云是违法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池小了,正常4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飞行30-40分钟才飞6公里?我40多分钟飞了41.5公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行30-40分钟才飞6公里?我40多分钟飞了41.5公里

那时我图传不行,到6公里远就雪花的不行了,40分钟都是在转圈圈,你说总里程吧,我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30-40分钟才飞6公里?我40多分钟飞了41.5公里

你是用的APM吗?

能看看你怎么把APM装进冲浪者身体里面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我图传不行,到6公里远就雪花的不行了,40分钟都是在转圈圈,你说总里程吧,我说的距离

什么图穿飞的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图穿飞的远啊?

目前用的较多的5.8g,欧姆威,2.4g是ct210,1.2g是罗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我30A电调,放到机身内部,会不会着火啊?请问?

已经放进去了。。怎么破?

能看下你放电调的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30A电调,放到机身内部,会不会着火啊?请问?

已经放进去了。。怎么破?

在里面容易发热,保险起见还是放外面,现在气温低,或许没事

网友C:
换2216电机比较好

网友D(2016-03-31):
学习了,问楼主x8r你飞了多远?

楼主(2016-08-18):
引用 网友C:
换2216电机比较好

2212的都已经烧了一个了。

2216未来可以试试。发现冲浪者飞行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问楼主x8r你飞了多远?

没测试过,都是直接飞的,没有加飞控呢。

飞控是apm,但是没有远航飞行,虽然飞机带的是图传。因为地方的限制吧,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问楼主x8r你飞了多远?

不过感觉x8r 2公里没问题。之前有人拉锯到5km的,不带外接天线,表示羡慕。

远距离用433吧

网友E(2017-02-21):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x8,2216电机多大的kv好,1250还是140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2216电机比较好

多大kv好,1400还是125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x8,2216电机多大的kv好,1250还是1400好

如果3s电池,1250配9060最合适,1400配8060合适。4s电池,1250可以用8寸,1400只能7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3s电池,1250配9060最合适,1400配8060合适。4s电池,1250可以用8寸,1400只能7寸

9寸桨,机身要不要切一点掉,4s,1400配8寸桨不行嘛?那种配置较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9寸桨,机身要不要切一点掉,4s,1400配8寸桨不行嘛?那种配置较合理

我也推荐8寸,足够用,4s,1400用8060长时间大负荷时电机会过热,远航还是1250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推荐8寸,足够用,4s,1400用8060长时间大负荷时电机会过热,远航还是1250保险

您推荐 4s电池,配2216电机1250kv的比1400的要好对嘛?那到时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速度上可否跟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推荐 4s电池,配2216电机1250kv的比1400的要好对嘛?那到时遇到什么紧急情况,速度上可否跟的上?

完全没问题

网友(2017-07-22):
引用 楼主:
没测试过,都是直接飞的,没有加飞控呢。

飞控是apm,但是没有远航飞行,虽然飞机带的是图传。因为地方 ...

你的APM怎么装的?

网友(2017-12-21):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问个新手问题,很多人喜欢图传装机尾,那应该用哪种线连接图传供电和摄像头呢?然后有那么长的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告诉你
1,这个电机可以的,不过配8*4推力差了点,用8*6最佳,安装时电调要装在外露的位置便于散热
2,全 ...

接收机天线需要外置成90度吗?

楼主(2018-03-16):
就是用的2.6的固件加上所有配件。
电流计什么的,全部放到飞机肚子里

网友(2018-08-08):
引用 网友E:
x8,2216电机多大的kv好,1250还是1400好

9寸桨能用吗,2834(2216)kv1160双天电机,30安电调,九寸~十寸桨佩制行吗?8000毫安3s能用吗?

网友:
不能穿云,违法的!

网友:
穿云违法 建议看看周围有没有航线和禁飞区

网友(2018-09-21):
飞了吗?好想好像知道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