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5.8G蘑菇天线测评

楼主(2015-11-11):
  有幸拿到了外贸天线的测试,非常高兴,上周5收到的,周末就去试飞了
先说说这个天线的外貌,短小精干,非常袖珍,因为本人基本每次都是远航,所以我的接收只能用平板天线,但是发射我用了外貌和欧姆威的4叶草进行了详细的拉锯测试,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先来看看我的设备。
   天行者X6载机         5200  4S电池    cobra2820   970KV  10*7E浆   60A飞腾电调    欧姆威1W图传发射     山狗   索尼700线     U22飞控    欧姆威接收机    健博通5.8G平板接收   切糕433  天地飞8

      今天5级大风   但是我还是开始测试了   导致最后降落飞机跑偏  哈哈   下面开始装上我们的外貌5.8G蘑菇

下面开始拉锯飞行   OSD画面还是可以的

然后拉锯到快5.5KM的时候  屏幕开始闪烁雪花   没到6KM完全花了   因为一直闪烁的厉害,最后直接雪花   所以我就返航了  没有敢继续飞了(433信号问题大家可以忽略,因为433我放在地上,拿起来就是满信号了,哈哈)

下面更换天线5.8G欧姆威四叶草

准备一下 马上起飞测试      虽说10KM以上不是很清晰,但是也很稳定的   由于OSD内存卡满了  我就用手机拍了总数据

测试结果明显欧姆4叶草完胜外貌5.8G   后面附上几张山狗画面

网友A:
还是买老牌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老牌子好

这个确实

网友:
欧姆威还是有优势得

网友:
x6好带吗

网友B:
终于有说我这蘑菇天线和别人差的比较多的了。希望楼主可以发一些详细的图片,如:天线安装在飞机的位置,朝向(这两点最好有和欧姆威天线安装的对比,因为根据外壳设计,141电缆线无法做长,导致小蘑菇无法弯曲。),以及拆开塑胶外罩后里面振子(4叶草)的形态,和中间线芯焊接处是否有多出的锡块。有个别样品我们特意弄歪的,希望可以测试出是否对使用有影响。希望可以通过各位朋友的实际使用,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做一些改进。再次感谢狼哥及各位帮忙测试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说我这蘑菇天线和别人差的比较多的了。希望楼主可以发一些详细的图片,如:天线安装在飞机的位置,朝 ...

这个和欧姆威安装位置完全一样的,上面两个图片已经说明了 ,朝向是向上,两个天线都没有弯曲   ,

网友:
不给看附件图片,所以。。。。。。。。。。。。。。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楼主:
特别好带

网友C:
楼主这机重心在哪,降落会不会打桨,我也装了一架,没完工,舵机用17克金属还是塑料

网友B:
看到图片了,可能确实效果没有欧姆威好吧。是否可以帮忙把蘑菇头上盖卸了,拍个里面振子的图片,谢谢。
如果可以希望帮忙再测一次,我再提供一个蘑菇头,线稍微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机重心在哪,降落会不会打桨,我也装了一架,没完工,舵机用17克金属还是塑料

17G金属的    电调设置刹车就好了,,重心在卡扣处,你可以前移0.5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片了,可能确实效果没有欧姆威好吧。是否可以帮忙把蘑菇头上盖卸了,拍个里面振子的图片,谢谢。
如 ...

那天侧风,降落的时候天线炸的外面那层皮断了  就是银色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7G金属的    电调设置刹车就好了,,重心在卡扣处,你可以前移0.5CM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天侧风,降落的时候天线炸的外面那层皮断了  就是银色的那个..

楼主应该指接头和141线焊接那段吧,我要的是天线里面那个铜片的图片,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指接头和141线焊接那段吧,我要的是天线里面那个铜片的图片,谢谢。 ...

好的 周末我打开拍照片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