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问下我自组的4S5200电池放电不平衡。影响飞行时...

楼主(2015-11-12):
大家好,问下我自组的4S5200电池放电不平衡。这样一来就影响飞行的时间,,我用的是B6冲电器,,是在平衡冲的模式下冲电的。。问下这有什么方法解决吗??以困扰我很久了。。请大家帮下忙,,,咋样解决这不平衡的问题。电池重484克,,飞机加4S电加2S电共重1692克。

网友:
B6充电器本来平衡就不好啊,换好点的充电器吧,A6、A9、乐迪CB86PLUS都是专业入门级充电器,性价比高适合钱不多要很专业需求的模友用

网友A:
充电器不是大问题,B6平衡差一点而已。

关键看电芯,那个电压差大,落地后,先用普通的充电器,平衡头引出两根线,对这片电芯充电,到四片基本一致。然后B6再充满。再飞,如果还是单片压差很大,如果电芯是新组的,换电芯。老电池的话整组换掉算了。

网友:
关键看电芯  B6只是差了点   但还是能有

楼主:
那我还要再买电芯了,,我也买好几次了,,但是就没理想过。

楼主:
,A6、A9、乐迪CB86PLUS都是专业入门级充电器请大家说下我买那种呢???

楼主:
我买了A9了。。不知好用吗??

网友:
放电不平衡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B:
最主要还是电芯,好的电芯内阻相近,充电和放电时间相同,所以电压也几乎相同,用B6也没问题,如果电芯不好,就要用平衡充电器,B6不算平衡充,他是从T头充电,平衡头检测,有一片充到4.2V,不管其它电芯3.9还是4.0,都会停止充电,所以会造成多片电芯电压偏差大,其他平衡充如A6  A9等是从平衡头对单片电信检测并充电所以,充完电,电信电压是相同的,所以好的充电器对电池的寿命是很关键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师傅了。。。    ,,,

网友:
如果想继续玩,先换个好点充电器再说,反正不论怎么样都要换的,再试试电池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以买了A9了,,还在路上的

网友:
能充进多少电

楼主:
能充进多少电        4000毫安的电

网友:
不要自己组装电池了,电芯的电阻又时会存在很大的偏差,在没经过筛选的情况下自己组装会导致电池电压不平衡,电池寿命减短。买成品的电池一般就不会了

网友:
换充电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还是电芯,好的电芯内阻相近,充电和放电时间相同,所以电压也几乎相同,用B6也没问题,如果电芯不好 ...

确认B6只要有1S到4.2就停充吗?

我的B6好像不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是大问题,B6平衡差一点而已。

关键看电芯,那个电压差大,落地后,先用普通的充电器,平衡头引出 ...

完全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B6只要有1S到4.2就停充吗?

我的B6好像不是这样啊!

是的,我原来的就这样,充完报警了,三片有4.2,有4.1,偏差不到1v,次数多了偏差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认B6只要有1S到4.2就停充吗?

我的B6好像不是这样啊!

时间久了,差到1至2伏,我就手动平衡,就是把特别高的用灯或小电机放电到三片一样,再用b6充

网友:
唉,怎么又怪到B6身上来了,放电不平衡和B6有什么关系呀,楼主是在用B6放电吗?自组电池,先检查电池有没问题吧。B6用了一年了,感觉良好,精度也足够(小数点后两位数吗),充放电平衡也都没有问题,刷第三方固件还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呢,新手必备。

楼主:
时间久了,差到1至2伏,我就手动平衡,就是把特别高的用灯或小电机放电到三片一样,再用b6充  这也很麻烦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了,差到1至2伏,我就手动平衡,就是把特别高的用灯或小电机放电到三片一样,再用b6充

求助:那请问一下如何用手动平衡下把电压高的电蕊单独放电掉呢,能有详细的教法吗?我也是用B6的,正愁著有片电蕊比其它的电压高出很多呢......3个刚买不久的4S电池都有相同情況....

网友:
把内阻大的那个电芯换掉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把内阻大的电芯换下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助:那请问一下如何用手动平衡下把电压高的电蕊单独放电掉呢,能有详细的教法吗?我也是用B6的,正愁著 ...

万用表测出哪片电芯高,就把放电设备(有刷电机或灯)插到那片电芯正负极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助:那请问一下如何用手动平衡下把电压高的电蕊单独放电掉呢,能有详细的教法吗?我也是用B6的,正愁著 ...

不过建议还是换a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出哪片电芯高,就把放电设备(有刷电机或灯)插到那片电芯正负极上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建议还是换a6吧

刚刚入魔1月啊,先将就用一下.......刚刚入魔的傻鸟就是这样......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