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华科尔D7E改,如何打开混控呢?

楼主(2015-11-12):
我是G大的,但是遥控左右有2个两档和2个三挡的,在APM里面只有左边的,右边没有用!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听说要刷M大的固件是不是啊 !

网友:
我是刷后者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刷后者的有8通道咯! 大师你什么接收器啊!

网友(点评):
AR6100e,十五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