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调平衡

楼主(2015-11-12):
机架的平衡怎么调,怎么才能将飞机震动减到最小

网友:
电机 浆 调好就差不多了   小白个人理解

网友:
给配置、照片

网友:
电机、桨的静平衡就不说了,网上一大堆,动平衡厂家才有条件搞。说说懒人的做法,电机桨直接选平衡好的,用的品牌不多,不过飓风和恒力源的电机用过平衡不错,桨APC没的说,别的桨或多或少要差点,再好的桨没用过了,也有别的好的桨。机架选择很关键,必须要固定牢固无虚位,碳管加铝合金管夹最牢固,塑料的卡扣关键还是差点,也容易磨损。机架固定牢固强度上去了能减小电机桨工作时引起的震动,机臂刚性差偏软的更容易共振。合适的飞控PID参数也能避免不必要的震动,以前做过对比,同样配置PID不一样震动值也不一样。

网友:
楼上技术贴

网友:
机架电机座的安装要水平,桨,电机的动静平衡。很多资料,手哆嗦一下就知道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