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安装的位置

楼主(2015-11-12):
图片中GPS的位置   X - 值
                                            Y +值
                                                                Z - 值  这个对吗?

网友:
看你gps安装位置

网友:
按照 图中的GPS安装 位置  是对的 拿尺子量下位置 就可以了

楼主:
关键就是正负值,数字是好量的

网友:
GPS安装位置,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网友:
这主要是看飞控的罗盘软件方向来设定的,纯GPS本无XYZ轴可言

网友:
gp位置貌似没这么高要求吧?只要朝前就行的,飞控要求高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gps尽量高于电机水平面。

网友:
我觉得只要朝上 没有多余线束经过就行

网友:
只要校准好了,GPS与飞控同向,就行了吧

网友:
高于主控十二厘米以上距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红色正绿色的是负数

网友:
GPS只要方向对了,其他无所谓

网友:
这个需要你安装位置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