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之间的距离

楼主(2015-11-12):
相邻两个桨之间的最短距离有没有要求,太近的话向下气流之间会互相影响吗?大神们求告知

网友:
桨距大于桨的百分之10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桨太近了会导致两个桨形成的气流会扰动,影响电机的做功效率和飞行器的稳定性?
新手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我的山寨精灵,上9545桨,间隔只有一点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精灵的9450浆,间距只有10mm,何解?

网友:
超过1cm就没事

网友:
3楼正解~